请教几个小问题!!

楼主(2008-09-01):
1 、在pads中走线走到一半想暂停走这根线,需按那个键来完成?

   2、为什么我走线时在顶层想过孔(按F4)走到底层去,为什么切换不过去。在那里设置?直接按L2换到底层,从底层开始走线再按F4走到顶层也是一样切换不了????

   3、PADS是不可以单独改散热过孔吗?我改一个单独的散热过孔直径,所有的散热过孔的属性都跟着改变了??是否有高招??

    4、如何更改散热过孔接地方式?如 花孔?

                                                                                     谢 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许走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1,走线时,按住Ctrl键同时点鼠标左键,即可停止走线。
2在这里设置:
3、4:
大慨就这样。

网友:
补充第一个问题A1:

先设置无过孔停止走线

或者用快捷键:E(以无过孔形式暂停走线)

然后就可以在走线的过程中,按住CRTL键,同时按下左键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三个问题  多设置集中VIA的格式  根据需要来选 就OK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教导!!谢谢!

楼主:
第二个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

              如下图是我系统设置:

网友A:
第二个问题看看你这里有没有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看看你这里有没有勾上。

                                                勾上了哦!!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过孔没添加哦!!

网友:
呵呵~
這么多熱心人啊.
感動.真是個好地方: eda3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过孔没添加哦!!

             感谢感谢!!

               我确实是没有添加孔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沒有設置過孔啊

                    见笑了,请问如何设置过孔???

网友:
建议你先看下教材,这些都是基础问题。。。设置过孔在setup-pad stacks 然后选择VIA 在里面进行相应的设置就OK

楼主:
多谢教导!!!搞定了。

网友:
这论坛真不错阿!

网友:
告诉大家我以前用的是   shift+click        走过孔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导入板框DXF文件后就不能加过孔了,后来我就把板框复制到另一个PCB文件里就可以加过孔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啥问题,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