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的 问题

楼主(2008-09-01):
我在做库时给元件做了两个PCB封装 ,可到了LAYOUT中一个封装TO921就没有了,DECAL中只有SOT23 ,,这是怎么会事情呢

楼主:
我导入是TO921(DIP)的时候是显示2个的,SOT—23贴片的时候LAYOUT里面就只有一个封装了

网友:
可能是你在Part分配是出了问题。或是你的Part名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我为三极管增加了四个封装,结果由power logic 到layout时封装出不来,而电阻封装就没有问题,pads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