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子终于画好了,出Artwork文档的时候报错[已解决]

楼主(2008-09-01):
求助:板子终于画好了,出Artwork文档的时候报错,查阅dbdoctor.log文档的时候里面说有189个错,每个错误的描述都相同,但是没有写出事故点坐标,请大家帮我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了

。。。。。。。。
。。。。。。。。
LINE HAS NO SEGMENTS
ERROR IN LINE (no segment)
  LINE HAS NO SEGMENTS
ERROR IN LINE (no segment)
INE HAS NO SEGMENTS
ERROR IN LINE (no segment)
  LINE HAS NO SEGMENTS
ERROR IN LINE (no segment)
INE HAS NO SEGMENTS
ERROR IN LINE (no segment)
  LINE HAS NO SEGMENTS
arnings, 189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could be fixed.

网友:
没遇到过,能截图或者上传BRD吗?

楼主:
我这块板子原来是两块PADS的PCB,我把它们转到ALLEGRO然后拼接出来的。

网友:
BRD的截图。

楼主:
问题解决了~~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原来是数据库不同步的问题,在Tools目录下选用database Check~~~189个ERRORS瞬间扫除~~~欧耶!!!

网友:
从PADS转入ALLEGRO之后就要做到DBCHECK。出ARKWORK之前也是一定要做的。

楼主:
哦~是这样啊~~多谢指教 ,我先前都不知道,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