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封装问题

楼主(2008-09-01):
在LOGIC中我将元件编辑过了就是将PCB DECAL的焊盘的序列改了下,为什么在ECO后LAYOUT里面的DECAL还是原来的序列?

楼主:
PART里面变成这样的,可ECO TO PCB后看LAYOUT里面的DECAL却还是这样的

网友:
你把PADS LAYOUT LINK工具的设置一下,如下图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NETS选不选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你更改后的封装有没有保存,只要勾上图中的两个选项,应该是可以的呀,我这边试了是可以的呀.

楼主:
不行哦不知道是怎么会事情

网友:
有的时候 是有类似的情况的     你可以试试 在原理图里面 选中该器件然后EDIT,重新指定下该器件的DECAL,然后APPLY,个人的一点经验

楼主:
求高手帮忙

网友:
pads有时是会出现此类问题的,你需要在layout里把用了旧封装元件在ECO Mode下删除,然后再在PADsLogic的PADsLayoutLink下用ECO ToPCB,这样就可以正确导过去了。
题外话,想修改PCB上的器件封装如果只是小改动,比如焊盘加大、调整序号,这种小修改,建议还是直接在PCB上右键该器件封装然后用EditDecal,通过这种方式修改的封装就不会存在LZ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