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hatch outline怎么画(图)?

楼主(2008-09-01):
这是一个电路板top bottom上的hatch outline,我把它移出框外单独截图出来的。完全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画,看上去弯弯曲曲大的,高人指点下

楼主:
本人菜鸟,在网上找了一整天也没找到关于hatch outline的资料,手头的相关书籍也没有详细介绍,只是一带而过,我现在对hatch outline是完全没有概念,它的作用是什么?我的这块电路板上是用hatch outline包围住其中一个电源的(这块板一个四个电源),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用plane area??!!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plane area 是分割混合平面层 它主要是当你的层设置为split/mixe时才用到,在些层可以存在走线和电源分区......

楼主:
那hatch outline到底怎么画呢?谁来教教我啊~~~~

网友:
工具欄中有相應的工具,先用copper pour工具畫你想要的大小,爾后,shift+單擊邊線選中整個外形,右鍵菜單中選properties 在其中為其指定相應網絡(assign net by chilk)..再tools---pour manager 在對話窗中flood項下flood made中選flood all即可填充相應的網絡舖銅.

网友:
快捷键:SPO

你就知道怎么画了

楼主:
按照5楼所说的去做,结果变成这个样子,把颜色设置为背景颜色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也不见hatch outline。。。

网友(2010-05-10):
hatch outline怎么画?spo之后也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526-1-1.html
我刚理解!

网友(2013-09-02):
请问,你现在知道怎么画了吗,我现在使用copper pour只能画出那种最基本的多边形,顶多增加一个圆角,像那种沿着元件轮廓线或者布线走向的填充区域要怎么画呢

网友:
哥们  为什么要画HATCH

网友:
    楼主的贴的图,应该是铺铜的外形,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显示实铜,一个可以点Tool---Pour Manger---Flood,还有一种可以点Tool---Pour Manger---Hatch ,第一种是重新灌铜,第二种就是楼主说的Hatch,其实就是恢复上次的铺铜,这种情况下,如果layout有变化,铜皮是不会跟着变化的,Hatch和Flood的主要区别就是这个,别的都一样

网友:
    你说的的这个Hatch Outline,其实就是用动态铺铜的方式铺出来的,动态铺铜Flood之后,关闭文档,再打开就会显示这种状态,Hatch和Flood的主要区别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你如果点Hatch,就是恢复上一次的铺铜,如果你的layout有变动,它铺出来铜皮是不会跟着变的,而Flood是重新灌铜,如果layout有变动,铺出来的铜皮也会跟着变,其他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你那个是铺铜后的效果,才会有那种弯弯曲曲的线(根据设置的限距自动避开),铺铜没必要去一笔一笔去描吧,累死人了哦

网友:
相信楼主已经明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