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2无法用毫米导入边框的问题,很急,在线等!!

楼主(2008-09-01):
突然发现导入的边框只能是mil,一选择Metric就会有下面的错误:

说我的dxf单位有问题,请高手指教,在线等,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那就用MIL导入

导入后确认一下尺寸是否符合

一班会偏小,此时放大39.37就可以

楼主:
在PCB里面怎么放大??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是将此文件复制到另一个DXF文件中(当然这个文件是可以用Metric导入的文档),这样再另存DXF文件。就搞定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是将此文件复制到另一个DXF文件中(当然这个文件是可以用Metric导入的文档),这样再另存DXF文件。就搞定咯!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

select  2dline /right /properties
scale 橍裡填上預放大的倍數

我之前还以为pads没有这个功能,都要在CAD里面scale后之后导过来。现在方便多了,谢谢!

网友:
原理很简单

你的CAD文档必须是MM的!你可以重新建一个公制文档 把你的图形放入!

网友:
被导入的图,可能是mil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是将此文件复制到另一个DXF文件中(当然这个文件是可以用Metric导入的文档),这样再另存DXF文件。就搞定咯!
以前用了有的也不行,只能用PROTEL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了有的也不行,只能用PROTEL转

不可能吧,我遇到的这种情况,都是这样做的,都可以呀!没问题的。

网友:
DXF文件放大为39.37007879后导入,导入的时候只能用MIL,MIL导入后PADS改为公制,尺寸一定是对的.

网友(2012-11-21):
先把pads的单位改成mm再导入试试

网友:
直接在autocad中放大的方法,在autocad中输入:Sc—空格—选中(所有你需要导入pads的)对象—空格—选用基点(一般为图形的左下角)—空格。

网友: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