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不同版本的庫文件如何進行轉換?

楼主(2008-09-01):
.pt4的文件如何轉為.pt07的文件?請指點.謝謝.

楼主:
請高人指點!

請高人指點!
謝謝.

楼主:
求助....

沒辦法我再頂一個!!!!
還請高人出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自带软件

网友(2008-10-02):
用pads2007安装目录的programs目录下的自带软件  Libconv4_07  将pt4转换为pt07,就可以使用啦。

网友:
    在PADS2007下有个Library Converter的工具,是专用于转低版本元件库为2007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