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的驱动能力是指什么

楼主(2008-09-01):
时钟的驱动能力是指什么,驱动能力大小与走线长度等有没有什么联系?
     还请各位指教,Thank You.

网友:
对于时钟,可能驱动能力更多的是指fanout的能力,个人理解。
当然跟走线长度有关系,路走远了,人也会累的

网友:
驱动能力一般是指IC能够输出电流的大小吧。驱动能力越强,是指电流越大,带负载的能力自然也就越强。这样clock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就越快。个人认为和走线长度没有关系。

网友A:
killerljj关于驱动能力是指电流大小的说法确是正解。不过我以为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作为芯片的参数之一,是在某个固定的负载条件下测得的,与芯片的驱动能力应当没有关系。在实际的电路中,时钟驱动的负载越多,则负载引脚的寄生电容效应越大,从而导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延长,这个效应不会因为芯片驱动能力强而减弱。个人理解,欢迎讨论。

网友:
    这是不是芯片发热大的一个缘故之一
现在的芯片都是百万门
    每个触发器都挂上全局时钟,时钟够累的
    那这驱动能力的提高在那方面体现

网友:
    简单说是驱动电流大小.实质上指的是驱动器的传输线的内阻,这将会影响到传输线的入射电压分配.
    比如,一个驱动的内阻是50欧,电源电压是3.3V,驱动一条50欧的传输线,显然驱动电流是3.3/(50+50)=33mA,入射电压是1.65V;如果要驱动两条传输线负载,驱动电流是3.3(50+25)=44mA,入射电压却只有1.1V了.

    如果换成内阻是12.5欧的芯片,驱动四路50欧的传输线是没问题的,

    但并不是驱动电流越大越好,当低内阻的源,驱动轻载的时候,入射电压会很高造成更大的反射和振荡

楼主:
    时钟的datasheet里有1X,2X的调节。
1X的走线长度有没有最大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killerljj关于驱动能力是指电流大小的说法确是正解。不过我以为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作为芯片的参数之一,是在某个固定的负载条件下测得的,与芯片的驱动能力应当没有关系。在实际的电路中,时钟驱动的负载越多,则负载 ...

严重同意  呵呵

网友:
    和工作频率应该也有关系  频率越高 对驱动能力的要求越高 不知道正确否

网友:
    理解成扇出电流能力比较确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llerljj关于驱动能力是指电流大小的说法确是正解。不过我以为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作为芯片的参数之一,是在某个固定的负载条件下测得的,与芯片的驱动能力应当没有关系。在实际的电路中,时钟驱动的负载越多,则负载 ...

    那么当负载已经固定的情况下,难道上升时间与驱动能力没有关系吗?
    当你的板子已经做出来,正在调试debug的时候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当负载已经固定的情况下,难道上升时间与驱动能力没有关系吗?
    当你的板子已经做出来,正在调试debug的时候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不知killerljj说的debug时候的情况具体是指什么?可否举例说明一二。

上升时间和驱动能力都可以被认为是芯片的固有属性,当芯片被生产制造出来的时候,这两个属性便不可更改了。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它们之间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说“芯片驱动的负载越多,寄生电容越大,实际的上升时间就越长”,但是这个芯片无论驱动了多少负载,它的“驱动能力”都是一个固定的值。就好比说某个人最大饭量是一顿饭吃十个包子,即便他今天只吃了五个包子,我们仍然说他的最大饭量是十个包子。

网友:
    主要是指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killerljj说的debug时候的情况具体是指什么?可否举例说明一二。

    上升时间和驱动能力都可以被认为是芯片的固有属性,当芯片被生产制造出来的时候,这两个属性便不可更改了。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它们之间没 ...

我是做主板的,根据我的经验:
    首先,据我所知通常很多clock芯片的驱动能力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调节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其次,板子做出来一般很难做到一版ok,多多少少会有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rise time与spec不符,那么你要怎么办?当然是debug了,你总不能置之不理吧?当然,咱也不能否认有这样的强人存在,不过非常少……

    第三,板子做出来要经过很多严格的测试,EMI、 compatibility 等等,如果你在两信号质量时发现一个clock的rise time或者fall time 或者edge rate与Spec不符,那么最便宜、最方便、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通过调节clock芯片的寄存器来控制输出驱动能力。显然这是最灵活,最便宜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