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的驱动能力是指什么

楼主(2008-09-01):
时钟的驱动能力是指什么,驱动能力大小与走线长度等有没有什么联系?
     还请各位指教,Thank You.

网友:
驱动问题一般有四个方面:隔离、摆率、电平、电流。
一般讲来,电平不同和电流能力不足是一定要采取驱动措施的。但是,为了EMC等因素考虑,对有些信号采取降低摆率的措施,尽管这些信号的电平、电流都符合驱动能力的要求。比如,CPU与SDRAM接口中,CPU出来的SDCLK信号一般要串连33-100欧姆的电阻,目的就是要降低这个信号的摆率,使EMC容易过。而一些日本的设计,大部分信号都串连了电阻,本人就没真正搞清楚为什么是这样。

隔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改善信号的质量,对于某些对时延比较敏感的信号,且该信号在系统内又相距较远或者比较分散,信号线的寄生电容会损害信号的特性,适当的位置采取驱动芯片进行隔离,会改善系统的性能。隔离的第二个作用是抗干扰,经常在板内信号和连接器之间采用,适当的阻容网络一般就比较有效,特殊情况还要增加buffer这样的有源措施。
作为应用设计的绝对重要的环节之一

网友:
驱动能力大小与走线长度是有一定关系的,一般高速信号的走线长度都是有规范的,如P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