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compare出问题

楼主(2008-09-01):
很奇怪啊,我用网络表导入,没有问题啊,怎么compare反而有问题?
并且问题都在package List里

网友:
元件封装有更改吧?

楼主:
是的,改封装了,但是原理图、pcb是一起改的啊,
比较报告提示
-> Package List vs Package List
    - Package C0402 vs C0402
      - Device List vs Device List
        - Device C0402 has no analogue
          - Instance List has no analogue
Instance C109 has no analogue...

网友:
design compare只是比较BRD中的封装与所选NETLIST里的封装信息差异之处。

楼主:
封装信息?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网友:
design compare并不是有问题,只是表示你有更改线路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啊,我用网络表导入,没有问题啊,怎么compare反而有问题?
并且问题都在package List里

有些 大小写不同,它也提示有问题
实际上没问题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么些好似错误,但又不是错误的东东,看着很不舒服啊,怎么样才能保持两边一致?

楼主:
大侠帮忙啊!!

楼主:
如何才能使原理图和PCB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