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 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8-09-01):
我用的是S3C2410做的系统,2410自带USB主从口,用的是LINUX系统,在USB连线的时候也是比较注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U盘的时候,经常认不出。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如果在用U盘之前,现用一个读卡器插一下U口,然后再插U盘就可以正常使用U盘。我觉得是USB电源的问题,可能我的U盘一上次被电源高死了,但是本人才疏学浅,也只能用猜测。希望各位高手能给小弟一个正解。在此多谢了!!

网友:
你可以在PC上检测你的U盘,看可不可以识别,如果不可以,可能是你烧坏了,
你2410作为主的话应该是给U盘供电的,可以检测一下你的电源那部分,也可能是你写的驱动有问题呢

网友(2009-04-24):
换几个U盘试。

也有可能的软件的问题

网友:
电源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你用表没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是测一下,不好意思

网友:
你的驱动有问题,我们原来也碰到过,改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