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D NETLIST 和ECO TO PCB

楼主(2008-09-02):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我用来用去好象差别不大

网友:
SEND NETLIST是吧整个网络和原件都转过去
ECO TO PCB 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当然,你板上开始什么都没有,使用两个都一样。
但是,板你板上已经有东东时,
ECO TO PCB 会把板上有但是原理图上没有网络和原件删除,并增加板上所没有的。
SEND NETLIST则只增加,不会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