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生成网络表的问题

楼主(2008-09-02):
我在生成网络表时,出现下列错误,我想问一下这个错误是不是元件的序号只能用数字而不能用子母表示的意思。
Spawning... "C:\cadence\SPB_15.7\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G:\2440\keybd.dsn" -n "G:\2440" -c "C:\Cadence\SPB_15.7\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ADDR0/GPA0" of Package S3C2440_9 , U1A1A: SCHEMATIC1, 1.CPU_1 (2.9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生成网络表时,出现下列错误,我想问一下这个错误是不是元件的序号只能用数字而不能用子母表示的意思。
Spawning... "C:\Cadence\SPB_15.7\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G:\2440\keybd.dsn" -n "G:\2440 ...

不是,
错误的原因是有些引脚没有被编号

网友:
斑竹说的很对.请楼主重新排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