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capture cis 生成网表后导入PADS LAYOUT 的报错。请不吝赐教。

楼主(2008-09-02):
我在生成网表后,导入pads layout, 结果报告如下错误: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XTAL_HC49SMT >
Y1               XTAL_HC49SMT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XTAL_HC49SMT >
Y2               XTAL_HC49SMT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XTAL_HC49SMT >
Y3               XTAL_HC49SMT
*Part name not found U13
U13.1 R9.1 C45.2 R13.2 R14.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135642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T2_PHY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USB_D+2
*Part name not found Y1
Y1.2 U6.1 C28.1 J3.1 J4.1 J5.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OSC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RS_PHY
*Part name not found Y2
U5.34 Y2.2 C41.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RTCK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DD_PHY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TXD1_PHY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USB_OTG_ID
除了上述报错元件不能导入,可以导入其它元件。我的部分PCB封装在自己建的pads库里,还用了些常用的自带库。请问
这些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看了一天了也没头绪。
多谢各位看完。
我会把整个设计放在附件里。
再谢。

网友:
这种问题发了N种贴了,你找下以前有人发过。。有解决方法:是你的晶振封装名和ORCAD里不对

楼主:
我的晶镇封装和PADS LAYOUT 里的封装一样不可以吗?

非要和ORCAD一样吗?我用pads画PCB.

楼主:
谢谢你,

我已经把封装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