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to Pads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9-02):
protel to pads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1、Protel利用ddb2pcb程序转换到Pads后,会出现pcb层的定义相互矛盾的地方,例如,pads默认顶层字符在26层,而转换后的pcb的顶层字符在20层。本没什么问题,但若在此pcb上继续排板的话,因用到pads本身的库的元件,就使得字符显示出现不在同一个层,特别是两面有字符时更显得不方便。解决方法:将转换后的pcb在pads中打开后在Setup\display_colors中Save一个文件(如:protel-to-pads )这样每次设计时可调用此文件以保持和Protel转换文件的层一致。到这里并没有完,因为pads的元件库的默认设置与Layout的不一致,因此最好还必须到目录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Settings中将此文件复制并覆盖decaledt.asc文件。这样在pads的library中就的层次设计也保持一致了。

一点心得,请支持!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2009-08-18):
用3。0以上的转换软件pads translate可解决此问题。

资源区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