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PADS 2005中在表面覆铜层上额外添加过孔?

楼主(2008-09-02):
请教如何在pads 2005中在表面覆铜层上额外添加过孔?我使用PADS 2005SP2 在PCB LAYOUT中双面板BOTTOM层和TOP层都要覆铜,我想在有空间的地方把大块的死铜通过过孔连到另一层的地网络上。

网友:
选中地网络,点右键的menu选add via就可以增加过孔了

楼主:
可是加完之后,结果显示飞线,在过孔和其它地之间重新连线才去掉,为何不能直接在加过孔时就认定已经连接到地?

楼主:
怎么发图片上来啊?

网友:
估计是有一层铺不通  要手动连接 可以尝试 改改铺不通的那层  使得可以铺通

网友:
用VIA Pattern功能给大面积铜加VIA,然后再次覆铜,即快又方便。不过加完后drc没有错误,但飞线不能去掉我也不知为何,还得高人指点。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铜皮上加VIA就有飞线出来了!

网友:
请问下VIA Pattern这个功能是怎么来放置过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試了一下,如用CTRL+M這些飛線就會消失的!

网友:
CTRL+M  是什么命令啊

网友:
飛線長度最小化的快捷鍵....ctrl+m
我的pads好像出了點問題,菜單里什麼也沒了....正問著呢
要不給你貼張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完过孔后,刷新就不会有飞线的存在了。

网友:
    加完VIA后重新FLOOD,出现飞线的话,随便移动一个你加的VIA,就OK了

网友:
    小弟也来问问   为什么敷铜也是会出现鼠线呢   其实是没什么影响   要旁边的老板就是爱问那个怎么了???   我也头大哦   只有接着用非常小的线再次拉通   好麻烦   又难操作   请问大家怎样处理才快点呀   谢谢

网友(2008-11-04):
    ctrl+m 虽然长度最短化了可是还是有那么一条飞线在那里,感觉总是很别扭,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POWER ROUTRE打开,然后保存下就没了。

网友:
    好,我正为这事烦恼着呢

    铺了大片的铜,明明是连上了,还是有鼠线出来,这样你到最后检查的时候,都无法确定到底哪个地方会漏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我常用,赞成

网友:
    同楼上的,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2008-12-04):
    先在线上ADD VIA ,打开VIA的属性,选择GLUED,锁定,然后再COPY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