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表问题

楼主(2008-09-02):
从原理图生成网表时出现下面错误:
#1 Error   [ALG0054] Conflicting number of parts per package (1) for U1: SCHEMATIC1, 3.Memory (2.80, 0.30)
#2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2'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1: SCHEMATIC1, 3.Memory (2.80, 0.30).
#3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4'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1: SCHEMATIC1, 3.Memory (2.80, 0.30).
#4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1'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1: SCHEMATIC1, 3.Memory (2.80, 0.30).
#5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3'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1: SCHEMATIC1, 3.Memory (2.80, 0.30).
#6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大意是说U1中有多个Pin 2,4,1,3 ,可没有啊,网上也搜不到这个错误,不知是么原因啊

网友:
不是多了PIN. 是2个网络没有连上.你的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
网表生成时ALG0031错误

#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ADDR0/GPA0" of Package S3C2440_13 , U1A: SCHEMATIC1, 1.CPU_1 (2.9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而打开库看到该管脚已编辑好: Name ADDR0/GPA0, Number  F7 ,  是啥子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原理图生成网表时出现下面错误:
 #1 Error   [ALG0054] Conflicting number of parts per package (1) for U1: SCHEMATIC1, 3.Memory (2.80, 0.30)
#2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2's which have differen ...

楼主的问题最好去查看帮助文档,如果找不到,可以贴个图片上来,或者传部分原理图上来(在不涉嫌泄密的情况下)
简单的把错误信息贴上来发表问题,是要大家帮你翻译英文么?
统计表明,这类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不多,对大家的帮助也很少。
以后类似的帖子将会被删除或者屏蔽。
谢谢合作!

网友:
在导入网表之前请先通过DRC检查,就没那么多错误了
这个是个好习惯

网友:
同意5楼,先做详细的DRC检查,再导入。

网友(2008-10-04):
哪位朋友帮个忙,这该怎么解决

Simulation running...
Unable to find netlist file:E:\orcad\orcad?习\?习3-SCHEMATIC1.net
Simulation aborted
哪位朋友帮个忙,这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