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 一个电容问题

楼主(2008-09-02):
小弟离开学校已几年,所学的东西已经忘记差不多了。
但在书上看到一 "隔离电阻电路" 有点疑惑
图中电容和电阻串联,我记得电容"隔直通交",这样的电路不是断开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离开学校已几年,所学的东西已经忘记差不多了。
但在书上看到一 "隔离电阻电路" 有点疑惑
图中电容和电阻串联,我记得电容"隔直通交",这样的电路不是断开了吗?11224

"隔直通交" 对于交流来讲不就是导通的么

网友:
电容的阻抗:Xc=1/wC,
可见,在交流环境下,角频率w较大,容抗较小,当小到与其他阻抗忽略不计时,甚至可以认为是短路。而在直流环境下,w=0,容抗无穷大,没有直流电流通过。
总之,交流电流可以通过电容;直流电流不能通过电容。
简称为“通交隔直”

从电子流动的角度来分析。
在直流环境下,电容在过渡过程充电或放电结束后,电压恒定,那么电流为零,电容极板上的电荷不发生变化,自然不会有电子的流动,当然形不成电流。
但在交流环境下,电容两端电压随时间变化,其导数不为零,另外电容极板上的电荷因为电容反复充放电而形成交流电流,充放电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