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2007转出PCB5.0 ASC文件出错

楼主(2008-09-02):
pads2007转出OOWER 5.0的ASC文件后,到PCB5.0中倒入时出错,无法倒入文件。。。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请问大虾们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以前一直没试过,今天一试还真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一定要选PCB5。0版本的,另外,要把导出的ASC的各选取项要选上,全打勾

网友:
也碰见过,不导规则试一下

网友:
还有一点 ,导出时倒数的第5项不要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