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打样输出文件

楼主(2008-09-02):
各位高手,本人有一问题想寻求解答,PCB文件在结束布板之后,应该以何种文件发到PCB厂家,因为之前我所用的protel是直接将PCB文件导出给PCB厂家,那么pads是否也是如此,直接导出 *.asc文件,好事要用CAM生成光绘文件到PCB厂家。麻烦回复,不甚感激!

网友(2008-10-05):
    怎么没高人回复?偶是新手,也很想知道。

网友:
    1. 在File->CAM里面输出GERBER文件。! V& z8 O& l6 N9 z
    2. 在Tools->CAM350里面做后期处理,比如拼板什么的。然后再输出GERBER。

网友:
    当然你不怕泄露机密,给PCB文件给板厂肯定没问题。

网友:
    呵呵  我就是给PCB文件板厂

网友:
    如果你没有出过GERBER 这方面的经验.最好是发PCB(,要么就是ASC要么就是PCB的格式.)给打样的板厂.

网友:
    一般我们就是直接发PCB 文件给供应商

网友:
    还是转成GERBER,在CAM350里检查一下最好,有时在PCB里看不出问题,在CAM350里就可以看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