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这里有人可以回答吗?

楼主(2008-09-02):
我用的是S3C2410做的系统,2410自带USB主从口,用的是LINUX系统,在USB连线的时候也是比较注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U盘的时候,经常认不出。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如果在用U盘之前,现用一个读卡器插一下U口,然后再插U盘就可以正常使用U盘。我觉得是USB电源的问题,可能我的U盘一上次被电源高死了,但是本人才疏学浅,也只能用猜测。希望各位高手能给小弟一个正解。在此多谢了!!另外提一下,USB电源是独立供的+5v

网友:
可能是5V是源波动不稳造成的,在插U盘读时,却正常,因为电源通过一次比较好滤波稳压处理

楼主:
那应该如何处理?我现在只在电源上加了个退偶电容,还需要加点什么吗?

网友:
串接电感 或者 磁珠  应该会有改善 电容接一个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 再接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

楼主:
电感或磁珠大概需要多大的? 我接过个5ohm的电阻,似乎还是不行

网友:
hee

会不会是系统驱动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USB电源是独立供的+5v,而且也是用的开关电源,没有和USB的5V断开的话,是有点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