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從PROTEL導過來的元件封裝的外框為什麼在封裝庫中無法顯示?

楼主(2008-09-02):
請問從protel導過來的元件封裝的外框為什麼在封裝庫中無法顯示?
我是先將99SE的文件通過轉換文件導成pads文件,爾后再點選所有的元件將它們存入封裝庫的.可是,這些元件的外框在封裝庫編輯程序下卻無法顯示.只看的到焊盤?

存這些封裝時,外框應該默認是在SILK層吧?
謝謝,還請高人 指點...

网友:
我是先將99SE的文件通過轉換文件導成PADS文件( 这个时候打开pcb,有没有丝印看到?),爾后再點選所有的元件將它們存入封裝庫的.可是,這些元件的外框在封裝庫編輯程序下卻無法顯示.只看的到焊盤?
 请回答下我括号中的问题,谢谢。
存這些封裝時,外框應該默認是在SILK層吧?
如果封装是你自己建立的,那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这个问题,你可以自己确认的。

楼主:
是的,導入時外框還是可見的.一存入庫便看不到了.
我想,99SE過來的的絲印導入PADS后會默認在某個層吧?
還請高人指點.

网友:
大哥,
首先请你确认你99se里这个丝印是放在哪个层的;
其次,如果确认放在丝印层,并且padspcb中可见,而封装编辑器中不可见,那么请确认你在封装编辑器里把丝印层的颜色更改为可视了,因为默认是黑色的,你是看不到的有时!还有,你99se导过来的器件的丝印层名称跟pads里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可能并不是乖乖的在pads里的丝印层的哦,请确认。像我的proteldxp,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做,它实在pads 22)PasteMaskTop这一层的。你可以右键的pcb某个显示了丝印的器件然后点EditDecal,就可以看到这个丝印是在第几层了。
不知道我在另一个帖子里回复给你的网址,你说看了,是仔细看了没,我在里面写得很清楚了:“
。。。封装编辑器在默认情况下除了Top/Bottom,其他层是全部黑色隐藏的,所以,如果你把外框线放silkscreen,这样就会出现你打开的封装刚开始都是无框的。这样就需要你多一步颜色选择。。。。”

[ Last edited by r_agreement at 2008-9-3 10:23 ]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r_agreement at 2008-9-3 10:00
大哥,
首先请你确认你99se里这个丝印是放在哪个层的;
其次,如果确认放在丝印层,并且padspcb中可见,而封装编辑器中不可见,那么请确认你在封装编辑器里把丝印层的颜色更改为可视了,因为默认是黑色的,你是看不 ...

呵呵,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请将你的封装跟pcb发上来大家看看(考虑到机密问题,你可以挑一个器件发上来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如下所示,我也改了色了,可還是看不到,請指點...  順便附上它的decal檔案,請幫忙...

614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stqw1987 at 2008-9-3 15:52
如下所示,我也改了色了,可還是看不到,請指點...  順便附上它的decal檔案,請幫忙...

请注意我回复时以下部分,谢谢。
“。。。。9se导过来的器件的丝印层名称跟pads里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可能并不是乖乖的在pads里的丝印层的哦,请确认。像我的proteldxp,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做,它实在pads 22)PasteMaskTop这一层的。你可以右键的pcb某个显示了丝印的器件然后点EditDecal,就可以看到这个丝印是在第几层了。。。。。”

[ Last edited by r_agreement at 2008-9-3 17:00 ]

楼主:
怪哉!
確實在22層,可誰曾想第22層卻是 paste mask bottom....暈,,這是怎麼回事..明明是在頂層(ad6中)在這兒卻變成了底層?
謝謝樓上的,確實它們現在可以顯示了,不過我打算把它們全部改到all layer去...

网友:
颜色显示问题

网友:
哈哈!看这个,能解释你的问题,我可是研究了一阵子的,而且可一劳永逸。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74-1-2.html
不过你的转换程序太古老了,找个新版的就没这个问题了,它会把Protrl的丝印层和pads的对应起来的。

楼主:
多謝樓上指點.
你說我的不是最新版,是的.我也發現了,用起來不方便.導出來的庫文件是.PT4的根本導不進PADS2007.所以還請欞上的告知在哪兒有最新版的.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在網上找了一個ALT2PADS的據說可轉PADS2005...本以為無敵.;誰知轉出的庫文件仍是.PT4的PADS2007根本打不開....
不是樓上的仁兄,說我之前的程序過時,所指新版是否便是上述.如是,它也只是將各層對應起來罷了.(元件外形終歸是進了SILK TOP了)....
或是,所指並非上述軟件,還請指點.

网友:
楼上的对你有两个问题:
1、是不是最新的我不知到我用的好象是转到2005的,应该PADS2007都能打开pcb。

2、库文件(PT4)不是问题,只要用PADS2007自带的转换文件转下就可以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46-1-1.html这是我用的,你试试看!

楼主:
阿然,謝謝了...
一直沒注意PADS竟自帶有相關轉換程式.謝謝指點...
我用的也確實是轉PADS2005的.現在問題點基本上都解決了,,,
當然,仍有一些小小的問題,比如說.這個程序目前也只能轉DXP的PCB.
這樣,每次轉的時候都要將AD的PCB轉存為DXP文件,這樣一些槽孔啊之類的東東便沒了...
呵呵...

网友:
"AD"        不明白。

楼主:
AD6.87 p* M* `$ f3 I5 e: r
呵呵,是口誤...

网友(2011-01-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小顶一下,哈哈

网友(2011-06-23):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