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面快速走蛇形线的简单方法

楼主(2008-09-02):
第一步:在setup/preferences面板的design下的miters中设置为arc,且ratio为3.5。
第二步:布直角的线。
第三步:选中该线,右击鼠标,选中add miters命令即可很快画出蛇形线。

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
这是最笨的方法了。再想想如果把这个方法加工一下,就简单多了。 大家要多动脑筋!

网友:
    LS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说出来共享一下啊!

网友:
    是啊,说出来共享共享啊

网友:
    在ROUTE里面画,还能等长

网友:
    方法还不错

    毕竟LZ说了,谢谢指导

网友(2012-08-28):
    这个方法很不错,对于我这不太想用route的人来说,哈哈

网友:
    用ROUTER画很方便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2005里面貌似没有吧?找不到呢?

网友:
    导圆弧应该每个版本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