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转allegro问题

楼主(2008-09-02):
capture原理图(仿真库)转allegro在生成netlist会弹出选择产品liscense的对话框(cadence product choices),应该选那个啊,弹出下面的错误提示

另外元器件封装是在capture里定义,还是在allegro里定义,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封装是在allegro里面建的。
出现error应该查看第二幅图中提示的session log啊,那个里面有详细的错误信息

楼主:
********************************************************************************
*
* Netlisting the design
*
********************************************************************************
Design Nam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nticipate\Desktop\AA\2.dsn
Netlist Directory: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nticipate\Desktop\AA\allegro
Configuration File:
E:\Cadence\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E:\Cadence\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nticipate\Desktop\AA\2.dsn" -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nticipate\Desktop\AA\allegro" -c "E:\Cadence\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1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instance J1: SCHEMATIC1, PAGE1 (1.60, 2.70).
#2 Error   [ALG001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instance U1A: SCHEMATIC1, PAGE1 (2.80, 2.40).
#3 Error   [ALG001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instance U1B: SCHEMATIC1, PAGE1 (4.20, 2.50).
#4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E:\Cadence\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nticipate\Desktop\AA\2.dsn" -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nticipate\Desktop\AA\allegro" -
log里面上上面这写,不知道哪错了

楼主:
好像是没找到footprint,具体怎么在capture里设置啊,不是在allegro里设置吗.
capture是不把每个器件属性改成capture->allegro就行了啊

网友:
生成网络表前必须要建好封装。

楼主:
关键是封装不是在allegro里建的吗,怎么加到capture的原理图中啊

网友:
我也有这方面的疑问?封装都是单独做的,怎么能在生成网络表之前把封装和Capture对应起来?

网友:
直接关联转 和 用第三方生成网表是不同的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说的详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说的详细的

个人认为 你如果只是生成网表是可以的.  网表只是一些网络,封装等信息.
如果是想导入打开.BRD文件就得有实实在在的封装. 就是用ALLEGRO建的封装,放在库目录下调用就可以了
这么说吧 ORCAD里填的封装只是个名字而已,BRD文件里的封装才是实在的东西. 你只有名字而没有与名字相关联的封装被调用 当然不行了.

网友:
其实想问的是: 网表已经生成
            零件封装已经做好
导入网表后,如何把名字和封装联系起来.
比如导入网表后我想调用R1放在电路板上,但R1的封装我做好放在symbols文件夹下.
如何让系统知道我网表上的R1就是我在symbols做好封装的R1呢.

这应该是个很常识的问题,小弟一直自己摸索,所以很困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原理图中元件的属性中有一项footprint       在这项中填入你设计的R1的封装

网友:
ORCAD的FOOTPRINT中填入XXX,而你的psmpath中也有同名封装的库,导入后就会自动抓元件

网友:
一定要填的FOOTprint

网友:
- Y  ?8 f% ]. }通过这个名称关联,也就是你在allegro中建的footprint的名称,allegro中库的路径一定要设正确,不然调不进来零件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