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报错问题

楼主(2008-09-02):
在生成网络表后,出现的下列问题
#38 DDB_ERROR: Terminating character ':' not found on line 1667.
              DDB_INFO: File G:\2440/pstxprt.dat not loaded.
Error: Line 1667 in file G:\2440/pstxprt.dat:
          Error loading the parts list file
        Detected in function: ddbLoadPstXFiles
#10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生成网络表后,出现的下列问题
#38 DDB_ERROR: Terminating character ':' not found on line 1667.
              DDB_INFO: File G:\2440/pstxprt.dat not loaded.
Error: Line 1667 in file G:\2440/pstxprt ...

楼主的问题最好去查看帮助文档,如果找不到,可以贴个图片上来,或者传部分原理图上来(在不涉嫌泄密的情况下)
简单的把错误信息贴上来发表问题,是要大家帮你翻译英文么?
统计表明,这类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不多,对大家的帮助也很少。
以后类似的帖子将会被删除或者屏蔽。
谢谢合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生成网络表后,出现的下列问题
#38 DDB_ERROR: Terminating character ':' not found on line 1667.
              DDB_INFO: File G:\2440/pstxprt.dat not loaded.
Error: Line 1667 in file G:\2440/pstxprt ...

还是回了这条吧
原因是你的一个元件的其中某个引脚的pin name最后一个字符为空格
你可以到G:\2440/pstxprt.dat的1667行 去定位那颗元件

还是如二楼所述,以后问题尽可能的有图片或者附件说明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和提示,下次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