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PADS2007怎样把两个PCB板拼成一块PCB样板呢?急!!!

楼主(2008-09-03):
现在有两块画好的PCB双面板,我想把他们合成一块发给厂家打样,不知怎样操作,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没试过  不知道 reuse 行不行  不过其实可以直接分别发两份cam文件 叫pcb厂家帮你拼版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是 使用ECO命令  把一块扳子上 选中 anything  all 复制到另外一块扳子上

网友:
好像不行呢..你把文件发到PCB生产产家叫他们做就行了.

网友:
使用 Make Reuse功能应该可以。

网友:
不过两个PCB的原件位号不能有重复。

网友:
用CAM350可以
最好发给PCB厂拼板图,让他们搞定

网友:
以前有过一篇文章介绍过的

楼主:
能不能找到那篇文章呢.最好自己拼好,如果发到PCB厂家是需要增加费用的.

网友:
如果说想直接拼的话,就只有先把一块板的位号删除,用TEXT加上位号,然后把换过TEXT位号的PCB复制过去就行了!叫PCB厂家拼,人家收你拼板费的!

网友:
还用拼板费啊,我们厂发出去加工的板都不用啊

网友:
    建议还是用cam350之类的软件自己拼版好了

pads不支持拼版

    要么你转protel的

好像用它直接拼pcb没问题

    见过一些简单的拼版pcb是这样搞的

楼主:
    有谁做过这方面的实例呢,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操作步骤,我用的是PADS2007

网友A:
    用2D线画一个板框模型,交给电路板厂家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D线画一个板框模型,交给电路板厂家就OK了

我们公司的拼板也都是这么做的,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