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capture怎么加入自建的allegro封装

楼主(2008-09-03):
在capture怎么加入自建的allegro封装,请说的具体点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问的意思
直接在footprint里写明封装类型就好了啊

楼主:
封装是在allegro自己建的,难道是要在footprint填上名字就联系起来了,封装库在哪保存都没说明哎

网友:
我也是想问怎么自动把它们联系起来.
封装的名字和路径是否还需要什么设置和修改?

网友:
电路图在设计好了之后,会生成网表,里面包括封装的信息。在Allegro软件中通过导入Netlist,从而自动加入新建的封装库。新建的封装库一般都保存在新建立的项目下或C:\Cadence\SPB_15.2\share\pcb\pcb_lib\symbols文件夹下面;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那么如果我把symbols放在别的地方呢?就不能自动吗?网表的封装信息可以在原理图上修改吗?请指教

网友:
一般情况下,设计使用到的封装symbol默认的路径是在项目文件夹下面,导入Netlist之后会构成一个Database库(自动加载的),里面包含Layout中会使用到的封装symbol。至于封装库在别的路径下会不会自动加载,得实验一下。

网友:
呵呵

ORCAD中填入FOOTPRINT项XXX,输出的网表内就包含了XXX这一项,导入到allegro后,如果在psmpath中设计的路径中包含有同名封装库就会自动抓取封装(不一定在symbols下,随便一处,只要在set up中设置路径即可,padpath也要设置)

LZ的问题以我理解其实还是封装对应问题,其实它与DXP,或POWERLOGIC不一样,它们是在一开始就把原理图符号与PCB封装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是画原理图就相当于调了封装(给你的感觉就像这样,但实际都由PCB软件抓),但ORCAD不同,在画图没有跟封装联系,只是填入了封装的名字,只有导入之后由allegro根据网表中的PCBFOOTPRINT抓元件.用过ORCAD+POWERPCB的就很容易理解.呵呵

努力咯

网友:
正在做这个,学习了!

网友(2009-02-09):
8# LHDDSHL 真是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