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如何输出SMT的坐标文件?

楼主(2008-09-03):
请问Expedition如何输出SMT的坐标文件?

是不是用Report Writor,这个工作好像很难用。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谢谢。这是我输出的内容:

$HEADER$
BOARD_TYPE PCB_DESIGN
UNITS TH
$END HEADER$
$PART_SECTION_BEGIN$
L16                              R0603                            180.00     1467.31    1540.81    TOP        NO
C106                             C0603                            180.00     -872.69    1720.81    TOP        NO
RN2                              R-2X4P                           90.00      2092.10    -386.50    TOP        NO
R20                              R0603                            270.00     209.30     -1036.00   TOP        NO
U11                              LM1117                           0.00       -2346.90   -40.40     TOP        NO
R120                             R0603                            90.00      -1997.69   1454.21    TOP        NO
R93                              R0603                            90.00      -1925.99   -1179.19   TOP        NO
C8                               C0603                            0.00       -1064.09   431.41     TOP        NO
R4                               R0603                            270.00     833.60     859.20     TOP        NO
EC17                             CAP_POL                          0.00       2008.70    -2148.00   TOP        NO
EC2                              CAP_POL                          180.00     1655.90    665.10     TOP        NO
R19                              R0603                            270.00     272.29     -1036.00   TOP        NO

基本数据都有了,但是,最后一列全是NO,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且也没有列出器件是否为SMT器件。 如果能标出SMT的器件为YES,非SMT器件为NO,那就好了。

楼主: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输出完善的SMT坐标文件, 看来只能用脚本来做了.
以前在Pads中,我是直接用脚本输出坐标文件的, 格式和输出内容完全可以自己定义.

现在在Exp中, 如何使用脚本, 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希望有知道有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大概看了一下, EXP中可以支持VBscript, 里面也有例子, 完全可以生成我所需要东西. EXP直没有让我失望啊.呵呵.

另外,VBScript可以控制Padstack Editor和Parts Editor, 感觉好像可以用脚本生成元件库.  有点像Allegro中的脚本.
有空研究一下, 写脚本如果真的可以直接生成元件库.那就舒服了.哈哈.

网友:
期待你的脚本。

楼主:
补充一下, EXP中和元件相差的脚本功能以查询的功能为主,所以,用脚本建库的想法只是我一厢情愿啊.
希望以后Mentor能加强这一部分的功能.

网友(2011-11-09):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我输出的内容:

$HEADER$

NO 是没镜像

网友A(2012-12-13):
用上面的GIS那个插件,输出的是类似下面的格式:
L16                              R0603                            180.00     1467.31    1540.81    TOP        NO

可是一般工厂用的都是类似下面的:
L16                              R0603          4.7K/R0603                  180.00     1467.31    1540.81    TOP        NO

如何让输出4.7K这样的属性?

我目前只能是输出BOM单,然后用EXCEL里面合并,可是这样很麻烦,因为2个单子输出的顺序不一样的,要做很多调整才能对应的上。

网友:
Report Writer里面选TCOMP和TPARTNUMBER
然后join tables里面合并2个的partnumberID
在选择相关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元件的值可以建在partlabel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上面的GIS那个插件,输出的是类似下面的格式:
L16                              R0603                ...

试试这个脚本。打开一个PCB,把这个脚本拖进去就可以了,一会就会生成一个Excel表格。电脑要安装Microsoft Exce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脚本。打开一个PCB,把这个脚本拖进去就可以了,一会就会生成一个Excel表格。电脑要安装Microsof ...

脚本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脚本。打开一个PCB,把这个脚本拖进去就可以了,一会就会生成一个Excel表格。电脑要安装Microsof ...

什么脚本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本在哪?

网友A:
搞了一个晚上,我也发一个脚本,直接把解压后的smt.vbs拖到你打开了的EXP项目中即可,输出的smt.csv文件在你的项目 PCB/output目录下了。输出的CSV文件可以直接给工厂上机!

网友:
    感谢16楼,下次输出坐标文件试下。

网友:
    输出SMT文件要改成MM的单位,NO表示这个SMT没有镜像。

网友:
    学习了,VBS看来灵活方便!

网友:
    不错,看来以后要学习vbs了

网友:
    很管用呢

网友:
    不好意思,刚接触expedition 不会使用,
可否在说详细一点.
(已解决)

网友(2015-02-11):
    学习了  谢谢  谢谢大家的讲解

网友(2016-02-17):
    强大的脚本功能

网友(2018-11-20):
引用 网友A:
搞了一个晚上,我也发一个脚本,直接把解压后的smt.vbs拖到你打开了的EXP项目中即可,输出的smt.csv文件在 ...

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脚本,谢谢分享!

网友(2019-02-26):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网友(2020-03-11):
好东西 谢谢分享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Mark点坐标没有输出?

网友:
我是冲着脚本来的

网友:
跪求具体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