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用Flash symbol

楼主(2008-09-03):
小弟做封装的时候需调用自己做的Flash,不好意思的是我想问一下:Flash做好了,如何调用呢?
如图的列表并没我做的Flash......

网友:
如图按照我做的添加

如图按照我做的添加

如图按照我做的添加

网友(2010-05-06):
顶上来,遇到了楼主同样问题,犯愁呢。

网友(2010-07-01):
    关键是开始用户环境路径没有设置,设置好路径后,把你作好的flash放在相对应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
    怎样设置用户环境路径没有设置?

网友(2011-12-29):
    一直没人顶??

网友:
    你需要把你做好的flash symbol放到你调用pad的路径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31):
    我来吧,没人愿意说还是不想说。算了,不说了。把你建好的Flash放在你的psmpath的文件夹下,如果你的文件夹不是系统的,那就按照下面的路径修改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esign_paths->psmpath ,然后再按照楼上的图来添加就OK 了。我想说的是有些时候还是得相互帮助的!

网友:
    四年前的问题了。

网友(2012-09-06):
    按照8楼说的做就是了

网友(2013-07-18):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