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ic打开orcad电路问题

楼主(2008-09-03):
pads logic打开orcad电路导入PADS layout出现错误怎么处理?

网友:
看错误类型修改!

楼主:
太多错误了,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下

网友A:
    导入logic不用忘记把原理图里面的元件也另存到库
否则错误爆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入logic不用忘记把原理图里面的元件也另存到库
    否则错误爆出

楼上的原创,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logic不用忘记把原理图里面的元件也另存到库
否则错误爆出

网友(2011-06-17):
    导进来一片空白,并且显示如下转换日志:
    --------------------------------------------------------------------------------
    Symbol and Schematic Translator for PADS Logic
Release: PADS 9.2
    GBS Install Id: 14834
    Copyright (C) 2009 Mentor Graphics Corp.
    Translation start: 2011-6-17 23:17:30
Input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BC.DSN
[F] Unknown or unsupported file format
[O] Created 0 symbol(s) and 0 schematic sheet(s)
    1 error(s) and 0 warning(s) found
    Finished on 2011-6-17 at 23:17:30.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要將文件放在桌面轉換,( file path 不要有中文) ,換個純英語目錄下,再試試看。如果是 ORCAD 16.3 記得降檔,使用 SAVE AS 16.2 格式。

网友(2013-07-1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要將文件放在桌面轉換,( file path 不要有中文) ,換個純英語目錄下,再試試看。如 ...

    厉害,转成16.2格式的果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