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是否可以用allegro16 PCB SI 进行高速(比如说3.125Gb/s/)SERDES 的数据呢?

楼主(2008-09-03):
是否可以用allegro16 PCB SI 进行高速(比如说3.125Gb/s/)SERDES 的数据呢?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给个建议,多谢谢!!!

网友:
从理论上来讲,当然可以,用SQ的channel analysis更好,但是我没用过,呵呵
几点建议:
1,使用custom的8b10b激励源
2,码型尽量丰富,达到一定长度,并要包括K28.5之类的码型
3,通道的模型要尽量考虑精确,比如过孔,接插件等
4,一般buffer会有boost,也要加上
5,。。。

网友:
主要还是看模型精度了

网友:
    可以用SQ调用hspice引擎实现,但靠SQ使用IBIS模型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