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快速查看到线宽为某个值的那些线?

楼主(2008-09-03):
请问如何快速查看到线宽为某个值的那些线?

网友:
tools->Report->etch length by layer and width report
然后用EXCEL排序看看

楼主:
那我如果要将所有顶层的6mil的线,改为7mil的,怎么做呢?

网友:
这个MS有点困难啊
Allegro不能选择某种线宽的线
Edit->Change要么整板
要么自己手动选
很麻烦的
不知道deargds斑竹能否开发一个SKILL出来实现

网友:
以前公司有这样的skill
如果allegro没有提供这种功能的话,skill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