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我BOTTOM层放置的器件的REF DES 丝印为什么跑到TOP层来了?

楼主(2008-09-03):
有没有哪位碰到过这样的?
怎么解决呢?
谢谢啦!

网友:
检查封装

网友:
还有检查Artwork Control Form里BOTTOM文件包里的REF DES有没有选错

楼主:
Artwork Control Form里BOTTOM文件包里的选项,
应该没有错吧,与SILKSCREEN_TOP层的对应

楼主:
图咋没发上去?

网友:
BOTTOM 文件包里应该先SILKSCREEN_bottom

网友:
15.5的BUG

网友:
丝印bottom文件包里选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楼主:
已经包含了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我用的是15.7
是BUG的话,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
那就要检查封装有没有出错喽

网友:
碰到过,最终发现是由于自己画的丝印与器件的丝印有重叠。找到这部分重叠的移开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碰到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感谢headsun  和 cherrv5767给了我重要提示

网友(2011-04-29):
Place=>update symbols=>选中更新的文件,然后点解refresh。试试看是否行得通。

网友:
REF DES在封装里面是做到REF下面的silkscreen层了吗?
15.7默认是放在assembly层的。

网友:
我昨天就遇到了,16.3版的,而且只是一个器件的一半丝印跑到另一层去了.就是一个电阻0630的.这个封装板上用了很多,却就那一个出这样的问题.后来0603封装update symbols 一下就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