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做封装时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

楼主(2008-09-03):
pads中做封装时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就是做封装是里面加的字符标注比如:+、-等,在pcb中DRC时与线条靠近时会经常报错,而封装中的线条却没有问题。我做封装是把边框和字符都摆在ALL Layer上的。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在做封装的时候将丝印在相应的层上,比如TOPSILK层或BOTSILK层,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因为你加+、-等符号时估计是用Text方式把它们加上的,而加封装外框用的是2DLine,这样检查肯定报错的嘛,因为你的DesignRules里Text跟Trace之类的距离规则设置肯定不是0吧,呵呵。解决办法是吧+、-等用2Dline画出来,改规则不推荐。

网友:
同意二楼的 改到silk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