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解释一下这段意思何在?

楼主(2008-09-03):
    那位解释一下这段意思何在?

“如果输入信号是两根以上信号线,如下图所示,则该处理方法不准确,应引入专门的同步调
整电路或其它特殊处理电路,我们在设计时会对总线数据进行同步调整,却往往忽略了对一组
    控制信号进行同步调整”

网友A:
    就是说上面的电路适合于单个信号的同步

    如果要求进行数据总线或者类似信号的同步时,不建议使用上面的电路,因为上面的电路不能保证同步后的总线信号是同步的,比如D【1】和D【2】...间会有差别,如果差别够大,则电路不能工作

此时,一般推荐使用fifo之类的器件进行跨时钟域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上面的电路适合于单个信号的同步

    如果要求进行数据总线或者类似信号的同步时,不建议使用上面的电路,因为上面的电路不能保证同步后的总线信号是同步的,比如D【1】和D【2】...间会有差别,如果差别够大,则 ...
    非常感谢兄弟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