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待解决关于Allegro走线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03):
我是个新手,在进行allegro走线时,遇到一个问题,急需解决,问题为:我想从过孔中间穿线,可是鼠标移动一下,走线就移动很长,根本移不到想到的位置,能不能更改?我试过更改grid设置,无法解决,急,高手们指导一下

网友:
BUBBLE设置为OFF试一下。

楼主:
不行,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想从过孔中间穿线?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在进行allegro走线时,遇到一个问题,急需解决,问题为:我想从过孔中间穿线,可是鼠标移动一下,走线就移动很长,根本移不到想到的位置,能不能更改?我试过更改grid设置,无法解决,急,高手们指导一下 ...

把你那走线层的grid再改小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