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心得]关于BGA内部过孔的一点体会

楼主(2008-09-03):
最近做一个项目第一次用allegro画带BGA的PCB,因为机械尺寸是先定下来了,所以大型器件的摆放也就跟着定了下来。以前用画BGA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听说过扇出),就把格点设置为BGA焊盘间距的一半,这样BGA摆放上去后打孔就肯定能打在中心。
       不过这次遇到的是器件先定,呃。。。前面的办法就行不通了。。不过通过论坛了解到原来BGA是可以扇出的。刚开始弄扇出的时候也搞了很久,孔没设置对,没网表等等问题,都导致不能扇出。后来多试验了几次可以扇出了,高兴了一场,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点扇出allegro就会自动关闭,提示XXXXX不能为READ,没搞懂,论坛找了,百度也找了很久都没解决, 但是项目紧,没办法急中生智,将PCB的原点设置到BGA的某一个脚上,一般设置为第一脚,再将格点设置为BGA焊盘间距的一半,OK,过孔在中心了。
这些只是本人的一点小心得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那位高手有更好的办法,麻烦提出一下,谢谢~~~

网友A:
个人建议不要随意更改原点,我的原点一般在板框左下角,放器件和走线的时候都是按格点做的。
如果不能自动FANOUT,我的办法是把 i 一下PIN坐标,把孔挪过去,再像你说的一样移动一半,然后整排整列的COPY,就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不要随意更改原点,我的原点一般在板框左下角,放器件和走线的时候都是按格点做的。
如果不能自动FANOUT,我的办法是把 i 一下PIN坐标,把孔挪过去,再像你说的一样移动一半,然后整排整列的COPY,就很快了。 ...

恩,楼上的办法也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
我的方法同二楼一样,先重叠,再移位

网友B:
FANOUT

BGA FANOUT那么麻烦吗??你设置好了快捷键之后,那就是小菜,无非是1.27的,1.0的0.8的.0.5的.和0.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 FANOUT那么麻烦吗??你设置好了快捷键之后,那就是小菜,无非是1.27的,1.0的0.8的.0.5的.和0.4的!!

倒不是FAN OUT 麻烦,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点fan out 软件就自动关闭,提示内存出错,呵呵

网友(2009-05-18):
回复 网友C:
i: show Element
指查詢pin的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