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布线规则能贴吗?

楼主(2008-09-03):
经常在做主板时需要几个人一起合作完成,我们是用15.5版本的,所以要经常贴图(sub-drawing)。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另外,有时候一块主板需要改版,这时重画就需要重新设置规则,比较麻烦。有没有可以将布线规则进行粘贴的?

网友:
规则可以通过Techfile来导出导入
Export->Techfile

网友:
15.x的tech文件导入导出一般只包括物理规则和间距规则
如果是电气规则的话要导出constraints文件
16.0的话这些规则都整合到tech文件里面了

楼主:
那请问如何将电气规则导出?另外,techfile我已经进行了尝试:首先是导出该文件,将此文件导入同样板子的brd中,同时还要将netlist同时导入才能将规则完全引入。感觉这种导入导出在分工做主板时,可以将一人设规则变为多人设,然后再拼,这样节省了部分时间。但我想知道的是,这种方法在不同板子之间是否可以?其中的netlist、层叠结构等不一样,可以吗?是否可以部分的实现,如只将DDR、HOST等重要信号导入。

网友:
叠层不一样的话应该无法实现
不过没有试过
部分规则的话可以自己编辑一下导出的文件
留下所需部分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