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等长求救

楼主(2008-09-04):
请教:如何绕一个 BGA到DDR中间有排阻绕等长,等长规则不好设阿,因为排阻前和后网络名不一样!!!求救

网友:
我一般把排阻放到比较靠近BGA端且距离大致相等再设另一端网络做等长线,走完线后再对部分网络微调。这种方法比较笨,可没找到其他办法,发出来给你参考以下。希望知道更好办法的同志不惜赐教。等待中。。。。

网友:
我很笨,两端分别做等长

网友:
是的没找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A:
问个问题,呵呵,BGA到DDR中间有排阻绕等长,难道不应该排阻前跟排阻后分开分别走等长?难道只要排阻前加排阻后相加等长就够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严格的说是需要排阻前后都应该做等长,但实际运用中要求没那么严格,当然我是偷懒的做法。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 2楼的办法不错  不过如果碰到情况不允许那样 就只能分别大致跑下等长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呵呵,BGA到DDR中间有排阻绕等长,难道不应该排阻前跟排阻后分开分别走等长?难道只要排阻前加排阻后相加等长就够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吧??

前后分开绕不可以的,因为你前后设几基准要是不要一样,到时候,总长上,最长和最短会相差很多。。我的方法是,自己列个等长表格,手动绕,手动控制,边测边画,请问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4-07-29):
    可以设置X-NET总等长就好。

    way
    非常好的办法

网友:
    1.懶一點,a b段個別等長,
    2.做表格a+b等長
3.xnet

网友:
    排阻两端短路 同网络名   等长完成后再ECO更新

网友:
    9.5 X-NET完美解决!https://www.eda365.com/thread-83971-1-1.html,给个链接给你,大师的帖子,好好学学

网友:
    看我随书赠送的视频,第17章的视频就会详细讲解和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