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问题

楼主(2008-09-04):
最近在用CIS做一个板子的原理图,用的是层次式的设计,整个板子分为三部分,三部分各画在一张图纸上,可是发现一个问题,每一张上的器件编号都是从1开始的,这样在生成网络表的时候肯定会有问题,请问各位,如何能让三张原理图上的器件按顺序摆放,比如PAGE1上为R1到R10,第二张上为R11到R20…….

网友:
用ANOnate命令重新排序,让其从1开始就OK 了

网友:
1:Tools---Annotate...
2:点选Reset part references to "?" ---确定.
3:重复步骤1.
4:点选 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