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扇出走线泪滴,对焊接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8-09-04):
请各位大侠说说到底是用泪滴好,还是不用好。

楼主:
请高手指教,谢谢。以前好像在哪看过,BGA的焊接是个难点,泪滴对焊接影响很大,就是 不知道该不该加呢?

网友:
我看也是

网友(2009-03-02):
BGA区域不加泪滴为宜

网友:
看到有加一段ARC的

网友:
我看到的无数的手机板,都是没有泪滴的

网友:
那么请问加圆弧ARC可以吗

网友:
其实泪滴主要是为了增加过孔和走线的连接性,同时抵消一些过孔带来的阻抗连续性问题,不过对加工会有一定的影响,一般在高密度区域建议还是不要添加为好!

网友:
学习了,正在设计

网友:
不加泪滴,是为了方便阻抗控制

网友:
加泪滴是为了焊接方便,和留维修空间。

网友(2010-12-14):
学习了,细节的东西真得多注意,

网友:
焊接面积更大一点,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焊太多了,容易开路

网友:
    兴森快捷M.L刚讲过,加泪滴会影响特性阻抗,因为加泪滴就增加了线宽,特性阻抗会减小,从而产生反射,所以不加泪滴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