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去抖电路 怎么解决

楼主(2008-09-04):
电路是这样的上面两个接按键,中间的接CPU,它的消抖是怎么样工作的啊,请高手解释下

网友:
    这个我想应该在软件中解决吧,通过定时器的方式.

网友:
    在按键较少时可使用RS触发器实现按键去抖

    我常这么用。。。

楼主:
    上面的 电路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
    软件处理这个很容易的啊
    没必要浪费米在这上面

网友:
    一般来说, 按键去抖软件很好解决, 不过加上这个硬件分压电路. 更可靠.

楼主:
    原理是啥怎么分析

网友A(2008-10-10):
    按键应该是高电平有效,不按为低(47k下拉);
按下后,D2,D3为稳压二极管,将电压稳住,因此避免了干扰;
之后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将电平值降为一半给CPU检测。
    因此二极管和电阻共同来去抖。
    第一次见到这样电路,不知分析对否,请指教。

网友B:
个人分析

引用 网友A:
按键应该是高电平有效,不按为低(47k下拉);
按下后,D2,D3为稳压二极管,将电压稳住,因此避免了干扰;
之后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将电平值降为一半给CPU检测。
因此二极管和电阻共同来去抖。
第一次见到这样电路 ...

我认为要更正补充的几点:1、去抖用软件可以解结方便些经济。2、(D2,D3为稳压二极管,将电压稳住)目地是为了保护CPU的I/O口。3、硬件去抖可以在按键并联104左右容量的电容。

网友C:
硬件去抖可以在按键并联104左右容量的电容

一般的电子表行业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正在疑惑正反向设计的一个图中,为何按键跟个104并联呢,原来是硬件消抖,那代码里这部分可去掉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08-11-11):
    一般用软件防抖

网友:
    软件去抖动:设一个延时程序。硬件去抖动:RS触发器。这是典型的处理方法。

网友D:
    加TVS是为了做ESD保护的,人手是有静电的哦

网友:
硬件去抖用单稳电路!

网友(2009-04-03):
有软件,有硬件两种办法:
软件可能要多算几次....
硬件要加电容..........

网友(2009-05-26):
软件解决吧 又没有成本

网友:
软件也是有成本的,不要随便把程序开发人员的工作给磨灭了。。。。
不过一般而言软件解决是最简单便宜的
我的做法是对CPU按键检测端口做一个投票表决

网友:
软件处理:键盘扫描一般的优先级不高,所以用中断设置标志。CPU在主程序有空的时候再去处理即可。

网友:
一般都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2010-01-10):
可以软件去抖

网友:
18楼说的是

网友:
应该没法稳压的,只是考虑按键漏在外面,
有可能会有空气放电和接触放电,
TVS起保护而已。

网友(2010-02-24):
一般加个小电容,没增加多少成本吧

网友:
用软件延时

网友(2010-04-02):
小的,对硬件不懂。来些学习学习!
谢谢各位!

网友:
加个电容呗,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跳变,可以有效防抖.

网友(2010-05-11):
    實在很高興!可以看到這麼好的知識!謝謝分享!!感謝您嘉惠大眾

网友:
    硬件去抖可以在按键并联104左右容量的电容
    这个简单

网友:
    硬件是并联一只10u电容,软件上去抖比较容易

网友(点评):
这个电容有点大吧???

网友(2010-06-17):
    消抖软件就能解决,电路的主要作用个人理解如下
    1)二极管为ESD抑制无可厚非
    2)按键支路的电阻主要作用也是抑制ESD,当按键感应ESD时,串接支路的电阻的分布参数就起有趣的作用,特别是当R17/R18用的是插装型电阻,或是R17/R18到二极管之间路径较长的时候,支路上的高感抗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ESD的过冲。ESD被抑制在电路之外,电路也就受到了电阻潜在的电容及电感特性的保护。

网友:
    这个设计我觉得不是防抖的 防静电,高压的比较合适啊,ESD的作用吧,保护CPU I/O

网友:
    应该是用的TVS管,不是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
    硬件防抖可以用RC滤波电路,如果要求很高可以使用施密特触发器之类的电路

网友(2010-08-24):
    9楼,正解

网友:
    加一个并联电容,去掉纹波消抖!

网友:
    并联一个104左右的电容可以解决。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看一般好像都是采用软件方式,硬件上的并联电容好像都是预留用!

网友(2010-09-30):
    个人认为上面的电路应该是消毛刺,消抖应该还是软件完成

网友:
    并联104电容是常见的方法

网友:
    这种方法有漏电的,一般是用软件区抖动的

网友(2010-11-16):
    受益匪浅

网友(2010-12-22):
个人认为9楼的说的有道理:TVS二极管是防静电的起保护作用;按键如果去抖在硬件上只须加一个0.1UF左右的电容即可,余下的由软件完成

网友(2011-03-04):
这个应该先进行ESD保护,同时TVS管也有一定的电容,也具有一定的滤波作用
电压再分压后送MCU,另要考虑MCU上引脚内阻多大

网友:
硬件的话加一个电容就OK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要更正补充的几点:1、去抖用软件可以解结方便些经济。2、(D2,D3为稳压二极管,将电压稳住)目地 ...

这个电路中二级管主要是起到IO端口的保护作用,去抖动是靠软件来完成的

网友:
消抖一般是软件处理

网友:
用软件去抖比较简单,如果实在要用硬件去抖的话,用那个二极管太浪费了,直接串个电容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电容去抖动。特别需要就用D触发器。

网友:
加个103的电容下地就好。

网友(2011-04-21):
一般都是用软件做去抖处理就OK了!扫描按键的时候发现有按键按下就延时20MS左右

网友:
可以使用并接104电容,
当然也可以将所有按键通过与门做成一个中断,使系统尽快响应,但这个看你自己系统的需求,对响应要求很高,就采用中断,不是很严格,就采用扫描方式来做咯

网友:
1M+102pF电容下地

网友:
我的做法是软件延时去抖+并33P电容。手机上经常这么做

网友(2011-07-25):
硬件去抖动:按键并联104左右容量的电容

网友: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D:\截图01  我公司采用软件延时20ms,没有硬件措施。

网友:
如图,我司采用软件延时20
ms去抖动,硬件没采取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去抖可以在按键并联104左右容量的电容

一般的电子表行业都是这样解决的@@

电源上和做音响的也多数是这样解决方案。效果还是挺理想 的

网友(2011-09-26):
软件延时啊

网友:
这个怎么分析?

网友(2011-11-01):
个人倾向于硬件去抖。可以在按键并联104左右容量的电容

网友(2011-12-01):
D2,D3为ESD管防搞死MCU

网友:
以前用过软件防抖,硬件防抖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
对,用软件解决。

网友(2012-06-08):
要求高的地方,加RS触发器防抖,一般的价格电容就可以了吧。
同意二极管是保护的。

网友:
低电触发一般不用,直接触发.高电位触发,就加防斗,一般加104.加电阻更好保护IC.

网友:
为什么D2,D3不加在R17,R18的下面呢?

网友(2012-07-16):
    为什么D2,D3不加在R17,R18的下面呢?

保护管要加在靠近静电击打的端

网友:
    D2,D3应该是用来处理静电的,按键本来电平就不高,分压后CPU所承受不是很重。主要是key是外接接口,手触有可能有静电,这个会损害CPU

网友:
    加点电容,以及软件加入去抖都可以啊。

网友:
    能用硬件处理的最好硬件处理。

网友(2012-09-17):
    很明显么,两个按键的2端应该是接电池的,可能电压高一些,所以需要分压;两个二极管是TVS,防静电的;去抖是在软件里面完成的。

网友:
    一般讲究的电路都要加TVS,实际用不用得到就两说了。俺一般贴个压敏电阻,不过也要看一下有没有影响周边

网友:
可以在按键两端并联一个104电容,达到到去抖

网友:
可以用施密特

网友:
这个电路看图示意是保护电路。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用软件防抖,今天知道了加104电容也可以防抖,成本低啊。。

网友(2012-11-25):
这个应该是接长线的按键吧? 那个管子是保护二极管,如一些常用的输入输出接口接BAV99。那个应该是TVS了,防瞬间干扰,TVS的响应时间和功率多比稳压二极管要好。2个电阻分压,也是保护,降低赋值,同时到CPU的IO口47K电阻,这个电阻可以减少冲击电流。    我知道的也就这样差不多了。

主要是防止瞬间冲击,对外接线的东西,多应该有类似的上下冲击嵌位,TVS等。
至于防止抖动是软件处理的事情。
不过我做过按键,没有消抖,多没有关系,出来多次触发的也很少,和按键也有关系,有示波器试试吧、

网友:
硬件RS防抖和软件防抖可以做的比较可靠,104防抖硬件实现简单成本低最好喝软件防抖一起用

网友(2013-01-11):
    学习了。。。感谢各位无私分享

网友(2013-03-26):
    一般都用软件去抖,谁会用硬件去抖。

网友:
    机械开关如果单纯靠软件去抖的话很难处理的理想,像薄膜按键以及SMT按键,一般都会接103的电容去抖,再加上软件控制,就可以做的很理想了(一般手机上都会采用这种办法)。104的电容对于去抖来讲已经相当大了,要视开关而定是否采用。

网友:
    受教了,以后也加个104试试

网友:
    如果成本不过多考虑的话,可以用一片MAX6817,在贸泽网上的话,一片17元左右。

网友(2013-05-15):
    什么是防抖啊? 没用过这个电路

网友(2013-07-18):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要更正补充的几点:1、去抖用软件可以解结方便些经济。2、(D2,D3为稳压二极管,将电压稳住)目地 ...

同意

网友:
    上学的时候单片机书上讲的是用RS电路去抖。但是实际用的时候我都是直接连,然后串电阻就OK了。PCB空间大点儿的话就在按键上并联个0.1μF的电容。在软件上去抖。

网友:
    觉得  这个二极管主要还是esd防静电打坏io作用吧

网友(2013-11-14):
一个104电容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要更正补充的几点:1、去抖用软件可以解结方便些经济。2、(D2,D3为稳压二极管,将电压稳住)目地 ...

    楼上正解,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如果要加104电容,那么软件一定要做去抖,如果不做,那么在电容放电过程中CPU会检测到不确定的电压,那么按键功能会混乱!

网友(2014-02-27):
    一般是软件处理

网友(2014-06-23):
    应该是程序里面设定的吧

网友(2014-10-25):
引用 网友E:
    D2 D3应该是TVS管,起个保护作用而已
在这里主要应该不是稳压

TVS管体积那么大,价格那么贵怎么可能是呢

网友:
    软件去抖很容易

网友(2014-11-25):
引用 网友D:
    加TVS是为了做ESD保护的,人手是有静电的哦

ESD保护,人体的静电是几千伏,怎么防

网友(2018-01-23):
    受教了,很严谨

网友(2018-02-23):
    串个电阻,并个电容解决吧

网友:
    软硬同时防抖

网友:
要求高:可以加祛痘芯片 maxin很多

网友:
RC并联电路一般就可以实现按键去抖的功能了

网友F(2018-04-18):
    这个到底是TVS还是稳压二极管?从符号看应该是TVS ,所以应该是防止静电或者EMC方面的设计

网友:
    进行工作的内容,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灭亡的事情,迟早,任何事物都有周期

网友:
    把二极管改成电容

网友(2018-06-25):
    一般不都软件处理吗

网友(2018-08-31):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要更正补充的几点:1、去抖用软件可以解结方便些经济。2、(D2,D3为稳压二极管,将电压稳住)目地 ...

那个不是稳压管吧,应该是ESD,或TVS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到底是TVS还是稳压二极管?从符号看应该是TVS ,所以应该是防止静电或者EMC方面的设计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到底是TVS还是稳压二极管?从符号看应该是TVS ,所以应该是防止静电或者EMC方面的设计

    这个应该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网友(2018-11-16):
    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这么麻烦,写个滤波算法算了。

网友(2019-01-17):
这个电路按键链接比较高的电平,仅仅依靠TVS电容太小,硬件不防抖动。防抖动要依靠CPU多次采样来完成。

网友:
硬件设计防止抖动还是有的,可以改善一下触发的几率

网友:
不合理的,没有电容平缓;

网友:
引用 网友G:

RS触发器在开关按下或弹起时,输出端会有第一次电平翻转,之后动点与静点之间的抖动,在触发器R/S输入都为1,其Q端输出只会是保持第一次的翻转结果。这就起到去抖效果,但与延时去抖的原理完全不同,延时去抖取决开关动作的有效时间,一般使用20ms足够。

网友(2019-03-28):
我也认为软件去抖性价比较高,没必要把这些都放在硬件电路上。

网友:
单片机一般用软件防抖吧

网友:
    应该是防止静电或者EMC方面的设计

网友(2019-04-30):
    104電容除彈跳 + 軟體處理。

网友:
    这个图不完整,另外一般的消抖都是加电容

网友:
    去抖应该加电容,RC延时。这里就是单纯分压,和防静电干扰。

网友(2019-06-12):
    加个104电容

网友:
    RC去抖就可以了

网友:
    按键两个管脚并联一个0.1u电容试试

网友:
    增加二极管,不至于感应到很高的电压,这样设计,在按键部分是不是有很长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