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更改部分板块名称

楼主(2008-09-04):
发现PCB部分板块的名称欠妥,建议总版主更改。
   如:既然将allegro作为板块的名称,就不应该将mentor作为板块的名称,因为allegro是产品名称,而mentor是公司名称。建议将allegor、mentor、oacad 、padsprotel分别改为:cadence(allegro),Cadence(orcad)、Mentor(EE/WG/EN)、Mentor(pads/powerpcb)、altium(protel);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更清晰认识PCB的EDA软件。
      这里就是一个典型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9531&page=1#pid71898

网友:
    你说的没错,但命名成Mentor(EE/WG/EN)、Mentor(pads/powerpcb)这样会让名字过于冗长。
    目前的版块名称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如下:
    (1)Mentor的主要高端工具包括WG和EN,但是因为其用户很少,而且两者大部分都相似,所以统称为Mentor,而没有必要细分成WG和EN。
    (2)之所以没有命名成“Cadence版块”,是因为Cadence的高端PCB工具只有Allegro一个,所以叫“Allegro版块”更加准确。
    (3)至于Altium公司,Protel几乎是其约定俗成的代名词,说Protel,大家都明白是指Protel系列软件,而不是单指99se或DXP等某一个版本,而且在国内,知道Protel这个词的人要远比知道Altium的人多。
    所以论坛在追求命名准确的同时,考虑了大多数用户的习惯。
    最后举个例子,用人单位招聘的时候,通常会说要求会用Mentor,或者要求会用Allegro,不信Google一下:

    再来一个:

    看到了吗?所以说,论坛是为大多数普通会员服务的,在追求准确性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只有把细节都能考虑到,论坛才会显得人性化,才能吸引人气。
    最后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allen 以理服人
    老這麽強悍
    你就不能錯一次給我看看呀

楼主:
    嘿嘿,我在收集证据,也让ALLEN错一次

网友(2008-10-12):
    protel改名

    同意楼上的 “protel ”改成“protel(altium)”的形式,理由如下:
    1.altium designer 确实从protel走过来,但是AD 不是protel。首先名称不同,其次,功能大大不同。
    2.提起protel,大部分都认为是protel99se。很少有人认为其中包括AD,而AD已经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