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重叠问题?DRC?

楼主(2008-09-04):
比如PCB上的一个元件有2种封装,我想将2个元件放在一个位置,有一部分焊盘是会重合,一部分是不重合的,但是EXP里不让放,还有就是元件有一个焊盘会放在板边框上,还是放不了,在pads中是可以放的,只是DRC会报错,PCB板是为了核机构才这样做的,但是这样确做不了,不知怎么回事?我已关了元件的DRC如图示,但还是会阻止元件重叠和放在板框上的问题,不知哪里还有设置呢?请大师们教导下!先谢谢了!

楼主:
楼上在做什么呢??,不回答我的问题却发高高挂起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找到原因了,就是要关了DRC

网友:
这 个 是 正 确 的  因 为 mentor比 较 严 谨  在 操 作 中 一 般 不 会 像 allegro一 样 充 许 DRC的 存 在  你 可 以 这 样 子 做  在  editor control的 general里  关 掉 drc,然 后 进 行 你 要 元 件 重 叠 的 操 作  完 成 后 立 即 重 新 打 开 drc,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