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没有分别显示鼠线颜色的功能

楼主(2008-09-04):
画板子时突然间发现,要是能将鼠线的颜色定义下该多好啊,比如,我们可以将地线全部定义成红色,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信号都定义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帮助自己在后来设计中引起注意,不知道allegro又没这样的功能,也不知道那个高手有这样的skill。如果有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板子时突然间发现,要是能将鼠线的颜色定义下该多好啊,比如,我们可以将地线全部定义成红色,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信号都定义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帮助自己在后来设计中引起注意,不知道ALLEGRO又没这样的功能,也不知 ...

我觉得是不行的

网友B:
呃。。。那个hilight功能还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么?只是你稍微动手点一下就可以,要什么颜色就设置什么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那个hilight功能还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么?只是你稍微动手点一下就可以,要什么颜色就设置什么颜色。

就是将所选的高亮吗???我的意思是能不能一直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行的
版主都这样说了,看来自己是幻想了,要是谁能写个这样的SKILL多好啊

网友C:
    打开鼠线,可以通过高亮net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可以的

    cadence 16就有这功能了

网友:
    16.0只是分层显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鼠线,可以通过高亮net来满足你的需要。

这样也可以,谢谢版主!

网友:
    颜色表的最后一项不是有鼠线的颜色选择么~默认的是粉红色(大致)的。我一直都改成白色

    颜色表(color....)~display~RATSNEST

网友:
    楼上的没有看明白,说的是对不同网络进行鼠线颜色设置,在protel 和AD是可以的。A中只能用不同的颜色来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