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Protel时不规则的盘的孔会变为0!求助!

楼主(2008-09-04):
padsprotel时不规则的盘的孔会变为0!比如长方形、椭圆形的盘,转成protel后孔径为0了,如何解决?请高高人解决!

网友:
改成圆孔再导呗
谁让protel低版本不支持长方、椭圆孔。

网友:
为什么要转呢?转了以后都要手工处理才行!

网友:
轉成AD6.3以上的版本文件,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要经常这样处理   PADS转99  出现你这种情况已不再希奇了   如果你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下也能做事情   我就可以给你说说我是怎么处理的:如下

你在99里把asc文件导入后   出现上面所说的问题后   你就所整个板的元件生成库   Design下有Make library项的     然后再通过在库里头把出问题的封装(一般没太大问题的)改好再更新到PCB文件里

就这样了   呵呵    如有不对   希望大家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