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问题!!!谢谢

楼主(2008-09-04):
我安装是 wg2005mentor.每次安装都回在
Expedition Flow 2005.05 hsv_vb98_migration.ixn SDD_HOME/common/win32/bin/migrationwizard.exe
停下来,怎么装都过不去?请教

网友:
我在安装wg时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高手详细介绍一下2005的安装过程。谢谢。

网友:
哎,我在安装wg时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高手详细介绍一下2005的安装过程!!!

网友:
如 果 安 装 不 了 的 话 你 进 入 注 册 表  把 有 关 expedition的 注 册 选 项 全 部 删 除 了  然 后 重 新 安 装 试 一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