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走线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8-09-04):
1、Depending on the processor's pinout, it may be  difficult to route the processor bus signals on four tracking layer.
2、They should be broken out on microstrip and should travel on the same layer for the entire route. One via is acceptable to connect to the CAP.

其中第一句中我不明白tracking layer是什么意思?
第二句中的意思我没有完全明白,breakout的意思应该是中断的意思吧?在DDR2的时钟走线需要补偿电容/去耦电容的,但硬件手册说最多只能有一个过孔,那是怎么理解呢?如果要过孔的话,一般都是至少都要双数的吗?

请教高手,先谢谢啦

网友:
    (1)鉴于处理器的引脚排列,把所有总线信号布在4个走线层可能很困难。这里的“tracking layer”就是指布线层。
    (2)它们应该设计在微带线层,并且在同一层布线。到电容的连接,1个过孔是可以接受的,这里的1个孔是指电容每个pin上的连接允许1个孔。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第二句话的:
    他们在应该从微带线引出(也就是,如果芯片在TOP层,那么出pin的线首先从TOP层出来),然后,在板上的主要布线应走在同一层(注意,这句话并不是说主要布线必须跟出pin的线在同一层),在连接电容时,允许一个过孔。
对于这种要求,通常有两种,一是出线后不换层,所有走线在表层走完;
    >----||--------------->
二是出线后马上换层(或连接电容后),在需要连接电容的时候,再次换到表层,然后走完剩下的。
>----                             --||-->
            |                            |
        --------------------

楼主:
    我原先的理解跟howsi的说法差不多

    只是不确定

    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