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显示输出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08-09-04):
显示输出错误,英文意思: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ERROR: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VOUT Output Connected to Power
                    SCHEMATIC1, PAGE1  (5.10, 2.00)
附件为所附原理图
有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在此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输出错误,英文意思: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ERROR: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VOUT Output Connected to Power
                    SCHEMATIC1, PAGE1  (5.10, 2.00)
附件为所附原理 ...

1.这个错误是可以忽略的, output 到power;
2.如果要避免这个错误,需要把VOUT引脚类型定义为power类型;
3.通常画原理图的时候,只需要针对电源类的设置类型,其他的都可以设置为passive,这样DRC的时候会省去很多麻烦;
4.仿真的时候,不要参考上述意见。

网友:
另外在追加一点:
你在原理图符号的引脚上设置的类型 是无法导入到layout中去的,所以可以忽略引脚类型的设置。
而power类型的引脚可以重名,用的比较多。

除非是仿真,否则不要在意引脚类型

楼主:
上面的楼兄分析的有道理,但是,改为passive,让type状态都是Passive,
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