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原理图Orcad中元件类型的TYPE取何种状态?

楼主(2008-09-04):
DRC中常出错误,元件Edit propertites  中type 应该是哪种状态?

网友:
分立元件管脚type以passive居多,芯片管脚type要看datasheet中关于管脚的描述,
一般都会有,比如input,output,bidirectional,power等等。在做PLD器件设计时
经常会出现原理图DRC错误,原因是PLD管脚一般都是I/O的,但和它连接的器件管脚,有的是输出,有的是输入,这会导致错误。你可以把PLD对应管脚改为输入或输出,也可以在ERC矩阵里把相关项修改为无,而不是W:warning或E:error。我在元件Edit propertites  中没找到type 啊,找到implementation type,一般为none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中常出错误,元件Edit propertites  中type 应该是哪种状态?

这个问题不明确阿。
楼主的关于DRC的经常出现状况,这个是需要制定规范去规避的。

网友:
你说的是INPUT,output,GND,POWER吧,这个可是要看datasheet的